剪板机故障修复方法经验之谈

楼主(2009-12-01):
剪板机故障无非就几个类似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是以下几点造成的:

1.串联油缸(两个主油缸)需要充油.(充油方法可以在说明书上找到)。

2.主压力阀被误调,系统压力太小。

3.串联油缸(两个主油缸)内密封圈内漏。

4.若你的剪板机的剪切角度是可调的那还可能是剪切角被误调小了。

一般而言 200T以下的选用WC67Y系列,以上的用WD67Y系列的,长机型也选用WD67Y系列的。

1、确定折弯机的吨位及最大折弯长度。

2、根据国家标准折弯机形式与参数查出 最大开启高度 滑块行程调节量 喉口深度 工作速度。

3、确定油缸直径(很关键直接关系到公称压力是否能达到要求),按系统压24.5MPa计算就可以了,油缸的行程是根据你查出来的 最大开启高度 而定。在根据工作速度可以确定油泵及电机的大小。

4、确定滑块及工作台立板厚度~根据板料挠度变形公式计算,最大变形量都控制在15丝左右~墙板厚度取滑块厚度即可,工作台面宽度取2倍的下模宽度。

5、液压部分设计 要按照有以下动作来设计 快下 慢下 保压 卸荷 回程。

6、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但也是必须的。

总之一台液压折弯机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1、机架部分 2、行程调节机构 3、滑块机构 4、同步机构 5、后挡料机构 6、上下模对中装置 7、液压系统 8、电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