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变频器在低频5HZ时电机抖动,随后正常启动

楼主(2009-12-01):
艾默生EV1000变频器在低频5HZ时电机抖动,随后正常启动,这台机器是炸机的,已换过模块,光耦,驱动电路应该是好的,

并且在50HZ正常运转时显示电流和实际电流不相符,显示电流比正常电流要小很多??请教那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QQ群,变频器维修技术QQ群 维修交流群

变频器维修 35138852 新群

变频器配件交易群 35412458 新群

变频器维修交流 35296235 新群

工控维修技术交流 35516520 新群

变频器维修交流群 43555581

变频器维修交流 92040270

山东变频器联营 92041200

山东变频器维修 92040930

变频器厂商共赢群 69692858

变频器大家庭 15136630

变频器维修群 37421944

山东变频器 50072911

山东工控维修联盟 69693200

山东变频器网 www.sdbpq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