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速度

楼主(2009-12-01):
直线电机目前发现最高速度也就5m/s,有没碰到过速度到50m/s的,磁悬浮列车那样的咱就不敢奢望了。

有没高人碰到过,请教下!!

网友A:
电机本身的速度提上去问题不大,但反馈和导轨基本上受不了!50m/s也就是时速180km/hr,如果无需精密位置控制和宽调速范围,应该可以达成。

楼主:
速度还是有要求的,要求匀速运动的时候速度误差是千分之一。美国倒是有成功案例,将近3米的直线电机,功率是4000KW的,国内想做还是挺难。

楼主:
有没知道进口直线电机能做到的,推荐下。按照要求肯定是特殊品,希望能找到给做的

网友A:
既然是特规,不妨请人定制,建议咨询北京凯奇电气。

网友B:
如果达到50m/s的速度,直线电机需要的供电电压要非常高,理论推算至少得要达到千伏以上才行,楼主对速度的误差要求也不低,这种直线电机只能定制。

网友C:
直线电机的发展真不怎么样啊

网友D:
谈这个没什么意义,在什么场合应用吗??据我所知,美国PARKER 直线电机加速度可达到 15g

但在一般工业设备应用场合,2g加速度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E:
15g的加速度肯定是差远了。这种应用怎么也得100g以上的驱动能力,理论值估计要200g才够。此外功率确实不小阿,4000KW估计国内做不了,就是400KW也有难度。目前的标准产品,速度过10m/s的似乎都很难找。这要是课题的话,还不得1000万以上。

网友A:
4000KW和千伏级驱动未必是难点,无论是电机还是驱动。不过定制肯定是少不了,就算是国外产品恐怕也没有标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