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缺相为什么它还能用啊,又没有报故障,谢谢

楼主(2009-12-01):
你好,请给我详细讲一下变频器输入缺相为什么它还能用啊,又没有报故障,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小功率的吗?或者是轻载!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保护,另一个你的负载较轻。

楼主:
是小功率的,而且简单的道理我也懂,我想知道更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C:
整流部分没有缺相保护,整流部分大部分厂家采用二极管模式,一相缺相的时候,整流后的电压虽有所降低,但未达到欠压动作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那么如果再输入端接入220伏会是啥情况啊。

网友D:
电压低这么多应该要跳欠压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