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V-160供水专用型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09-12-01):
请教英威腾CHV-160供水专用型变频器一拖二循环控制两台水泵。就是说启动后,水泵一变频工作,当水泵一工作到50HZ压力还达不到的时候,水泵一自动切换工频工作,水泵二同时变频工作,周而复始。需要调试那些参数,望告知!谢谢了

另外配的供水卡上输出继电器一端必须要用线串联起来吗?距离太近,容易短路,那可就大麻烦了!

网友A:
对于供水产品的参数调整,希望你我公司免费电话:400-700-9997转技术服务咨询,这样会详细些!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英威腾的工程师不能直接在网上说说吗

网友C:
期待

最佳答案~  呵呵

网友D(2009-12-31):
160供水主要设基本参数有运行方式设定,运行频率给定(PID给定)PF组供水功能参数设定有供水压力源设定,压力反馈源设定,水压设定。水泵类型都设置为变频泵,水泵电机参数设定,根据实际接线设继电器输出控制,一般默认。加泵压力容差是设定加泵条件的,要是觉得加泵不动作可减少相应的参数。还有的参数是需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设定的,有的场合默认数据即可,用。在160供水专用型变频器说明书的页末有相关的接线图可供参考。

网友E(2010-02-26):
已经改版了,新的说明书中没有PF组

网友F:
改变频率

您好!不知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您手头上的说明书是CHV160请查阅说明书PF供水功能组参数设置,如果看不懂,电话给您指导,电话是400-700-9997-1.如果您手头上的说明书是CHV160A请查阅说明书P8供水逻辑功能组参数设置。

网友G(2010-05-12):
下载的供水变频器说明书,和变频器内参数组对不上。确实没有PF组参数。不知道厂家怎么搞的。

网友H:
电话说不清楚,朢工程师直接在网上公布,chunhua864@163.com谢谢

网友D(2010-07-15):
你好,明天我到办事处我看下说明书然后给你们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变频率

您好!不知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您手头上的说明书是CHV160请查阅说明书PF供水功能组参数设置,如果看不懂,电话给您指导,电话是400-700-9997-1.如果您手头上的说明书是CHV160A请查阅说明书P8供水逻辑功能组参数设置。

问题已解决,供水卡端子距离太近,希望能改进。还有输出继电器其中一脚都在PCB上连接起来,就像供水控制器的端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