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LG-PLC一个缺陷吗?

楼主(2009-12-01):
厂里一台设备上,用的PLC是K7M-DR14UE型,本人下载程序后,发现程序中有一段不可编辑,我用中文版的软件打开,电脑提示为:“不能编辑包括鼠标的区域”。我感到非常纳闷,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可编辑?

无意中,我用英文版打开时,发现显示的是:“Can‘t edit the rung including arrow”,意思就是:“不能编辑该区域,它包含了一个箭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不可编辑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行的程序转行了,有一个箭头。

无论怎么说,这中、英翻译水平也太低了。以上算得上是一个缺陷吗?还是有其他原因所致?

网友A:
把列数增多就可以了

楼主:
缺陷错误远不止一处,在说明书中主控指令的结束时,在MCSCLR前应该加上一触点信号,如图所示。但按说明书的要求却无法操作,只有在MCSCLR前取消触点信号,才能实现(如图2)。

网友B(2011-05-08):
不是问题,把行距拉宽就可以编写了。

网友C(2011-12-19):
我也遇到了,可是没有解决,学习了,谢谢

网友D(2015-12-12):
工具-范围,然后选择不可编辑的区域,然后右键菜单可以删除,我也是尝试了好久。。。。。。

网友E(2016-03-18):
这也叫问题,只能证明你水平有多高,软件上有  放大,缩小   功能。用用就可以了。唉使用LS的人的水平???

网友F(2018-05-16):
学习了,还在努力入门

网友G:
回复内容: 对:zongchunli学习了,还在努力入门内容的回复! 这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我之前发了很多资料在里面,你们可以查看一下,学习

网友H(2018-11-21):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还在努力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