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速度控制模式运动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我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用可调电位器从24V电源上得到 0~10V的电压,按速度控制模式接线把信号接到14和15引脚. 把驱动器参数调成速度控制模式和外部模拟信号调速。但通电后调整电位器,马达不转。 不知道还有那些参数要设置??

网友A:
先看看驱动器显示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报警。如果没报警,看看"零速"信号与"使能"信号

楼主:
不知道这样得到的电压输入到驱动器会不会损坏里面的电路。 "使能"信号已经接了,电机已经能正常上电,驱动器没报警。 倒是 "零速"信号 ,没注意到过,也没接线。

楼主:
我把 零速信号 接上了(参数调为 使用零速信号),或者 参数设为 零速信号无效。 我把 零速漂移参数调大 后电机就转了。 后来利用驱动器的 模拟量信号输入监控 功能,监控显示 模拟量速度信号输入为0V,转矩限制监控到有11.98V (转矩限制信号没接线) 使用电机不转原因的监视功能显示10 ,也就是外部没有模拟量速度信号输入。 我想就是这个模拟量信号输入出了问题,但信号连上驱动器上电后用万用表量14引脚的电压是有电压输入的,换个驱动器也是同样的状况。 不解,请高手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我把 零速信号 接上了(参数调为 使用零速信号),或者 参数设为 零速信号无效。 我把 零速漂移参数调大 后电机就转了。 后来利用驱动器的 模拟量信号输入监控 功能,监控显示 模拟量速度信号输入为0V,转矩限制监控到有11.98V (转矩限制信号没接线) 使用电机不转原因的监视功能显示10 ,也就是外部没有模拟量速度信号输入。 我想就是这个模拟量信号输入出了问题,但信号连上驱动器上电后用万用表量14引脚的电压是有电压输入的,换个驱动器也是同样的状况。 不解,请高手帮忙!!!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模拟量控制有类似问题 可以留个qq吗 交流一下呢??

网友C:
不看说明书的吗?我认为说明书至少提供两个信息

1、外界指令电路的推荐结构

2、调试的step by step

楼主:
我手上只有一本, 松下伺服A4系列资料选编  ,不够详细.

接线是按照图纸接的, 速度模式的调试步骤就没写.

我把 零速信号   和 CW  CCW极限转距 信号   都禁止了.

 用两个伺服,A伺服为内部速度运行,使用速度监视输出端子给B伺服提供模拟量信号,但监控B伺服后还是显示无模拟速度信号输入.  B伺服电极不转!!!!!!!!!!!!

网友A:
我想不到什么原因了,只能猜测模拟输入的接收电路故障.

网友D:
B伺服上的模拟信号肯定没有接过来...中间环节出了问题..用万用表仔细测量吧..或者看能不能换个控制信号源...

如果非要检查故障的话..你两个驱动器可以调换试验下啊..接收电路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不到什么原因了,只能猜测模拟输入的接收电路故障.

两套伺服同时坏,又显示同样的故障?

我 14脚接开关电源分压后的正电压,15脚接负24V ,整个伺服的信号都共用一个 负24V

或者 A伺服的43脚接到B伺服的14脚  , B伺服的43脚接到A伺服的14脚 ,15脚是共用 负24V

我把 零速信号 和 CW CCW极限转距 信号 都禁止了.

伺服使能接了  增益也设了 调到速度控制模式了

楼上wg258 说用一节电池接上去试一下,我想电池的电信号应该很标准了,跟图纸上标的一样,回去再试不成功的话以后用到模拟量速度控制就麻烦大了。

网友E:
我的建议是把驱动器参数恢复到初始设置,还后再重新设置一下,其实要想让电机基本的运动起来,我们需要设置的参数并不是很多,注意编码器译码方向的设置,再就是发信号之前要先伺服上,速度模式下得显示出CS7才表示驱动器伺服好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马达 MSMD012 PIU

驱动器 MADDT1205003

驱动器 型号后面的003 是值脉冲专用型 ,不能模拟量输入。

网友F:
多谢啊~!我遇到和你的是一摸一样的问题。。。还好被你发现了!~我已经调了两天了。。

网友F:
兄弟我爱死你了~!

网友G:
4. 参数设置
Pr02=2 (转矩控制模式)
pr21=1 (自动增益调整)
pr22=4 (刚性调整)
pr50=600(速度指令输入增益)
pr56=600(设定速度指令设置值)
pr5b=0(转矩指令选择SPR/TRQR/SPL.转矩指令PR56速度限制值)
pr5C=60(转矩指令输入增益)
5. 测试效果
现象一:电机接线及参数设置完毕后上电运行,电机运行震荡。调整pr57(速度指令滤波设置)后电机运行趋于平滑。由此改善电机速度指令的平滑性。
现象二:电机在无速度指令输入时出现低速运转情况,通过调整pr52(速度指令零飘)来消除模拟量指令因干扰所造成的误动作。
现象三:电机转矩大小通过14脚端口的模拟量输入大小(0-10V)来控制电机实际输出转矩。

网友H(2011-11-08):
能传个接线图过来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I(2012-04-20):
你们好!我现在刚开始用松下驱动器的 速度控制模式,希望能有你们的QQ号,方便交流,谢谢。我的QQ:575529492

网友J: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可以替换松下伺服,操作界面及接线方式相同,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汪工,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K(2013-02-04):
松下伺服硬件故障可以找我们解决,广州承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chshdz.com

网友L(2019-12-09):
http://www.shhuitong.net/  上海会通自动化  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