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的PLC的PID温度控制好象只能做加热控制,而不能做制冷控制?

楼主(2009-12-01):
请教:台达的PLC的PID温度控制好象只能做加热控制,而不能做制冷控制?我将控制方向设置为3自整定后,方向改为4,做加热控制很好用,但是做制冷控制却无法控制?谁能给解释下,或者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A:
制冷控制时需要把控制方向设定为2,逆向控制。3自整定是专为加热控制设计的。如果非要设为3自整定,可以在PID指令中把SV 和PV的位置颠倒一下试试。

网友B:
?郁闷啊,呵呵呵,怎么了呢?

网友C:
要用普通压缩机制冷的话,是不能用PID的,因为压缩机不能频繁启停,除非你用电加热或用热气旁通对冲,变频系统要麻烦的多

网友D(2010-11-04):
对:afei-s7 关于

===学习中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用PID控制加热的程序  版主可否给我指导指导!谢谢了!我邮箱:lidayong313@qq.com

网友E:
指導什么?

网友F:
我现在也遇到个温度控制,要求能在人机人控制温度。不知道需要些什么东西,还有怎么控制啊

网友G(2010-12-05):
2楼说的就正确。7楼要多看看书喽

网友H:
倒过来是不是行啊 当前值不变还怎么算啊

网友I(2012-08-07):
把当前值,换算过后再写入

网友J:
方向改为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K(2019-03-21):
能不能把自整定程序发给我看看呢,实在难以捉摸,谢谢了

网友L:
输出ON  OFF反过来不行吗

网友M:
谢谢楼主,楼主是勤快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