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设置成PPI模式 波特率还能设定吗?

楼主(2009-12-01):
S7-200系统手册上 的 “特殊存储器(SM)标志位” 上说“在PPI模式下 SM30的 2到7位会被忽略,而波特率的设置是2到4位

我用的是国产的 USB/PPI+线在PC上运行 昆仑通的嵌入式组态软件和PLC通讯

波特率只有设置成9600才能正常通讯

设置成其他波特率,USB/PPI+上的指示灯都不亮

PPI模式下 是否只能用9600的波特率

网友A:
你用的烂线,还不能少于10个字

网友B:
你用的是S7-200CN系列吧,CN系列是不可以设置波特率的,只能使用默认的9600,是西门子在国内生产的专门针对中国的低端用户的。

网友C:
S7-200CN系列有9.6K \19.2K\187.5K三档可供选择.

不能选择19.2K或187.5K可能是通讯线不好,也可能上位机本身就设置成9.6K.

有时程序编制不太严密,在9.6K下功能表现正常.但在更高的通讯速率下就会暴露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