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为什么有380V和220V的分别

楼主(2009-12-01):
交流接触器为什么有380V和220V的分别

网友A:
应该就是接触器线圈电压的分别把!

网友B:
你说清楚点,你指的是线圈还是触点?

网友C:
应该是接触器线圈电压,触点指的是电流。

网友D:
当然是指接触器线圈电压了,在纯三相电路中应用380V线圈应用简单一点.线路相对简化

网友E:
就是指的线圈电压。。。

网友F:
380VAC意味着需要三相中的两线来驱动线圈,指线圈电压;而220V的只要一相火线,一相零线就可以驱动线圈吸合了。

网友G:
很明显应该是指线圈的电压,楼上的正解!

网友H:
一个是控制电路的区别,还有是安全控制电路

网友I:
大部分场合是用220V的,带零线比较安全,但有的场合纯三相电的时候,就只能用380的控制线圈才能达到控制目。

网友J:
那只是电压的区别,比如在有三相电机的时候,没有零线,就直接用380的接触器比较的方便,如果用220的接触器就需要再拉一根零线,这样太浪费,也增加了工作量

网友K:
哈哈, 我现在还没有见过 380V 交流接触器  和220V的有什么区别呢!!在外观上面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吧!!

请高人指教!!

网友L:
220v和380v从线圈上分的呀

网友M:
根据控制回路电压要求区分

网友N:
接触器是一个控制主回路的器件,380和220 指的是接触器的线圈的额定电压。380线圈的接触器接220会吸力不足导致接触器的触点无法闭合或断开,或接触不良严重的可烧坏电机等。220的接380会直接烧掉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O:
一般来说是线圈上的电压,也就是吸合时所要加上去的控制电压。

网友P:
220v和380v从线圈上分的,接触器是一个控制主回路的器件,380和220 指的是接触器的线圈的额定电压。380线圈的接触器接220会吸力不足导致接触器的触点无法闭合或断开,或接触不良严重的可烧坏电机等。220的接380会直接烧掉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K(2010-01-06):
是不是触点有什么分断电压的区别啊!!还有就是线圈的耐压值不一样!!

网友Q:
跟触点没多大关系,指的是线圈电压,触点看的是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