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pserver可以做OPC Client吗?

楼主(2009-12-02):
请问kepserver除了可以做OPC SERVER读取PLC中的数据外,它还可以做OPC Client从其他的OPC SERVER中获得数据吗?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A(2010-01-05):
可以实现的,它有一个插件可以从一个opc server写数据到另一个opc server,

网友B:
keepware有免费开源的client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