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系統警報

楼主(2009-12-02):
请问系统收到警报讯号时,应如何设定才能使喇叭发出声响提醒使用者呢
谢谢!

网友A:
Wincc6或者以上版本:组态HORN

任何一个版本:均可以使用脚本调用API函数:PlaySoundA来发声。

Regards

楼主:
对:yuanle 关于Wincc6或者以上版本:组态HORN

任何一个版本:均可以使用脚本调用API函数:PlaySoundA来发声。

Regards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5.1 SP1呢?都是这样设定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