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伺服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02):
我买了两套1.5KW和利时的GS*****G系列的伺服,,刚开始试时一切正常,等我装到机床上试时出现问题:上电先显示“bLAc”,然后又跳为“rdy“,到这都正常,有一台无论是JOG方式还是位置控制方式,只要一使能,就显示为“bLAc”,然后又跳为“rdy“,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0”。有时使能也能正常,有时动作几个来回后又不正常。

我打电话到和利时的技术支持,一个小女生接的电话,什么也问不出来,只是说:“你没能力修,必须返厂修理”,具体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不是故障,显示“bLAc”代表什么含义,都不给说,厂家提供的说明书上的信息少的可怜,和我接触到的进口货相比确实差远了,彻底伤了我支持国货的心!

请各位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个人意见: 上机床应用还是用那些在机床行业用得较多的伺服品牌为妥!

网友B(2011-03-23):
要是机床的话,试下我们的吧, 接口兼容广数, 即插即用。。很多客户改造或维修在用的, 0571-88326782

网友A:
楼上还是自己把伺服做出来了?!

恭喜!

网友C:
估计是伺服复位了,查查有没有干扰源及接地线等是否正确。

网友D:
呵呵 呵呵呵  估计是主人自己解决问题成功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