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伺服在模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9-12-02):
Kinco伺服在模切机上的应用

网友A:
有意思,不知道这系统做色标跟踪的精度如何,电子材料行业都用不着跟踪,只有不干胶行业用得多点

网友B:
对:W5880527 关于

有意思,不知道这系统做色标跟踪的精度如何,电子材料行业都用不着跟踪,只有不干胶行业用得多点

内容的回复:

ED伺服的这种方案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色标与定长两种模式都可以用,灵活自如。

网友C(2010-12-24):
精度怎样?色标传感器使用数字的还是模拟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