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P1H的DM数据区如何备份?

楼主(2009-12-02):
请问:CP1H 的DM数据区的内容能否传出?如何做?

多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谓的传出是指什么,D区是掉电保持的。

楼主:
就是将D区的数据备份到电脑上。

网友B:
Step1:连线你的PLC,然后双击内存
Step2:选择你需要上传的内存区域
Step3:在在线-》从PLC传送
Step4:上传完成后,选择文件-》保存到文件(文件扩展名为MEM)或者选择保存在工程(保存在程序文件中,下次开启内存时会自动加载)

Regards

楼主:
多谢,楼上,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