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2N型PLC基于FX2N-10GM定位模块的圆台磨床数控系统程序

楼主(2009-12-02):
利用FX2N-10GM定位模块,FX2N系列晶体管输出型可编程控制器,MR-J2S交流伺电机组合,能对磨头的位置进行有效的控制,实现对磨头的自动进刀和快速返回,操作者只需一次输入工件的原始厚度,即可加工一批零件,加工完,圆电磁吸盘自动退出工作位。lxd_1010@126.com

QQ:310463754

网友A:
哪有这么巧完全对的上的现成程序

楼主:
楼上说的是,主要想了解利用FX2N型PLC通过FX2N-10GM定位模块控制三菱伺服系统的PLC程序及定位模块的参数设置,方便的话给借鉴一下。

网友B:
巧合了。

我做的就是这个。

利用FX2N-10GM定位模块,FX2N系列晶体管输出型可编程控制器,MR-J2S交流伺电机组合,能对磨头的位置进行有效的控制,实现对磨头的自动进刀和快速返回,操作者只需一次输入工件的原始厚度,即可加工一批零件,加工完,圆电磁吸盘自动退出工作位。

还加了一个文本显示器,可以用来设定磨削量等参数。

机床型号:M7340

现在一个台湾用户在用。

不过只做了一台。

你要图纸还是程序?

楼主:
TO 离苏州很近

不妨把图纸和程序一起借鉴一下,,如方便,随便你邮箱或是QQ.真的很感谢你这位朋友,已加你为好友.工控真好!

楼主:
对:离苏州很近 关于

巧合了。

我做的就是这个。

利用FX2N-10GM定位模块,FX2N系列晶体管输出型可编程控制器,MR-J2S交流伺电机组合,能对磨头的位置进行有效的控制,实现对磨头的自动进刀和快速返回,操作者只需一次输入工件的原始厚度,即可加工一批零件,加工完,圆电磁吸盘自动退出工作位。

还加了一个文本显示器,可以用来设定磨削量等参数。

机床型号:M7340

现在一个台湾用户在用。

不过只做了一台。

你要图纸还是程序?

内容的回复:TO 离苏州很近

不妨把图纸和程序一起借鉴一下,,如方便,随便你邮箱或是QQ.真的很感谢你这位朋友,已加你为好友.工控真好!

网友B:
你是产品开发还是机床维修?

网友B:
我的Q:869594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