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MRON PLC选型型号问题!

楼主(2009-12-02):
我公司客户现在需要OMRON一套PLC用于替代原先的西门子PLC

由于么有OMRON的经验,特来工控求助,要求如下:

需要64点220V的AC输入,80点继电器输出,模拟量输入8路,输出2路.

哪位大大帮忙看下,需要用到哪种CPU和其他I/O模块的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LZ最经济OMRON型:1、主机CP1H,40点;2、主机自带模拟量输入4点,输出2点;3、配相应扩展模块即可(CP1H系列可配11块扩展模块)。以上

网友B:
楼上的好像不行吧,CP1H好像不带220V的AC输入吧?

网友C(2010-01-26):
楼上说的对,那是24V,NPN的PLC,220VAC输入,还真没见过,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D:
可以直接咨询欧姆龙热线

www.ytleader.cn

网友E:
如果还未解决请拨029-88857955-810  刘国荣 西北欧姆龙一级代理商 技术支持

网友F:
如果没有其他特殊要求的话,以下请参考:

CJ1W-IA111      4

CJ1W-OC211   5

CJ1W-AD081   1

CJ1W-DA021   1

CJ1M-CPU13  1

CP1W-PA205R  1

CJ1W-IC101       1

CJ1W-II101        1

CS1W-CN713   1

如果还有不太清楚地方,请29524066.

网友G:
楼上的少一个电源模块,应该是CJ1W-PA205R  2个,其实只要合理分配主机架和扩展机架上的模块2个CJ1W-PA202就可以了,两个电源模块也能省好几百大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