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CR指令不能变换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我刚开始学编程,上图是我照着书上的编写,可是在按F4转换时却弹出“有不能变换的梯形图,请修正”的提示,显示是MCR N0处错误。请问各位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MCR前面直接连接左边的母线

楼主:
谢谢!
试了确实如此。
这么说书上讲得有问题。

网友B:
请查看下图
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C:
樓上的很正確

mcr前面直接连接母线的,而且上面2个m100也是多余的,mc不要自保持

网友D:
主控复位不需要条件即MCR连接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