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改造

楼主(2009-12-02):
请教各位大虾,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想改为变频器控制,要注意什么?
1、接线是否将转子短接,定子接到变频器的输出就可以了?
2、改造后的电机额定电流如何计算,是原来的转子电流和定子电流的总和吗?还是有另外的计算方法?
3、改造后电机的输出力矩有什么变化,变频器是否需要选大一档。
4、原系统没有变频器,改造后系统需要闭环工作吗?

谢谢!

网友A:
1,可以了

2,定子电流

3,力矩不变,提升负载最好大一档

4,没有必要闭环

网友B:
宜昌天悦电气公司,专业改造绕线电机变频调速,对于你的项目我们有成品柜体。电话:07176854866

全部采用施耐德电气产品。

网友C:
先看你工作情况,

然后在说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感谢一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