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9-12-02):
上图是我在网上下载到的S7-200 PLC的编程电缆线路图,我想自己制作一条编程电缆,但是不知道图上的9015、681、682这几样零件是什么,有哪位见多识广的高手知道,麻烦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9015是自普通的硅PNP三极管,681为680欧姆的电阻,682为6.8k的电阻。元件挺普通的,电子商店里很好找,并且价钱不贵,总共不到一元。

网友B:
这个能用ppi/mpi通讯吗?我们现在用的都要一千多一条了!

网友C:
ppi可以,mpi肯定不行!

网友D:
买条吧  20元就行了,你这搞的话有可能没搞对把通信口搞坏了麻烦。。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