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为什么都要用碳刷

楼主(2009-12-02):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电动工具都要设计用碳刷呢/比喻说电钻,冲击钻,打磨机,等等.为何不直接用电动机呢/

网友A:
它比普通单相过载能力强,扭矩大

楼主:
多谢楼主。就是说旋转的力量大些是吧。转速呢

网友B:
转速很高可以到达1万多转

网友C:
单相电机采用转子和定子串激接法,目的是转速高,扭矩大。碳刷是联通导电的。

网友D:
补充

一.为什么电动工具都要设计用碳刷呢

呵呵,因为旋转的转子上有线圈需要供电,串在定子线圈当中,产生磁场强度跟普通电机不一样

二。为何不直接用电动机呢

1.这也是电动机,只是电动机种类太多,它的模式只是电动机中的一种

2.你所称谓的可能是普通三相(或单相)鼠笼式异步电机,普通情况下此最高转速为1对极电机,只有不到3000转/分钟

3.除了你所指出的电动工具电机使用碳刷外,还有其他电机也需要使用,例三相绕线式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