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9-12-02):
有一台达VFD-A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电源不起振,开关管K2717以及周围所有电解电容全换了,驱动侧二机管已全部去掉,直流电经过电阻到2842的7脚有13-15V来回摆动电压,6脚无输出电压,把开关管去掉,6脚有1-1.8V的触发电压,把开关管装上又没有,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查一下2842的那个小板上小电阻,还不行的话加我QQ782217070

网友A:
751的电阻,和小变压器,

网友B:
换下开关管2717试

网友B:
台达VFD-A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电源不起振,我碰到过有好多种原因:1.2842厚膜坏,2.开关电解电容老化,3.K2717老化,坏     4.同2717连接的150K电阻开路,5.小脉冲变压器坏,6.大脉冲变压器坏,,,,,,

网友C(2010-01-20):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5和 7脚 我的也是13-14V波动 换了个 2842还是这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前天修了个台达VFD-A变频器 3.7KW的,也是电源没反映,把电源查完了都没发现问题,换过变压器,2842厚膜,K2717,150K电阻,,,没则了,最后怀疑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发现有个驱动光偶 A3120短路了,换掉OK     不妨你也查查是不是电源的负载短路

网友E(2010-11-22):
修了两台A系列的15KW的变频器,一台开关电源烧坏,修复后量驱动正常,上模块输出正常,后到现场带电机运行10多分钟,没显示,三个逆变模块全部干掉了.另外一台是输出不平衡,一个PC929坏,更换新的后,输出正常到现场,使用了一个星期没显示了,拆开后,驱动脚都打火了,又是三个模块干掉了,搞不清了,现在都不敢修了.

网友F:
不起振大部分是开关电源的负载有短路现象,你先查查看。

网友G(2011-01-29):
我修过二台都是100uf/50v的电解电容坏

网友H:
在元件没有烧坏的情况下,先换100uf/50v的试一下,百分之七十

网友I(2011-04-19):
开关电源应该不会太难吧!

网友J(2015-11-22):
我有个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给3844,7脚供电只有6V,我把3844取掉上电测5,7脚还是6V                 查供电电阻都真长,就是有个稳压二极管拿掉电压上升道60V,换了个新的装上又跟以前一样,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K:
A系列是很早以前的产品了!但是质量很不错,耐用!!

网友L(2018-01-14):
引用 网友G:
我修过二台都是100uf/50v的电解电容坏

我就换了两只小电容,一只25V47uF,一只35V100uF,1.5KW的,电工说是停电后再送电不显示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我修过二台都是100uf/50...

我这也是两台,实际上就只需要换25V47uf电容就OK了,谢谢你们的无私共享!

网友M(2020-06-28):
更换25V/47uF电容,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