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触摸屏与2台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02):
请问我想用1个触摸屏带2个台达PLC(DVP24ES00T2和DVP12SC),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屏。用台达的DOP-AE系列的话(HITECH的PWS6600以上型号也一样),它有2个通讯口,2个通讯口连接2个PLC就可以了。这样的配置,编程都简单。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