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用户权限后,组态画面不能使用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3):
我首先建立了管理员组和操作者组,然后新建了管理员和操作员两个相应账户;

组态画面时,如组态一按钮,权限选择管理员,则按钮就不能使用了,也没有提示输入密码,如何解决此问题?

用户权限到底怎么使用?我想让管理员具有修改参数的功能,操作员只有操作的功能。???

网友A:
400-610-7062  叫他们发一个 权限管理的样例,你就都明白了

楼主:
请高手过来点播,应该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B:
设置了权限帐户后,要先输入帐户,再输入密码,才能够操作相应的元件。至于,管理员修改参数,要用到系统保留字,不同品牌的地址不同,不过一般都有的。

楼主:
请问 账户名和密码在哪里输入,怎么没有提示窗口?

人机上电后直接进入了运行画面

网友C(2010-01-19):
账户名和密码在组态的时候就需要设置好,在工具-设置用户权限里面有。

网友A:
你需要设置一个登录用户按钮 点击按钮后就可以选择登录你的用户和密码,具体函数是“!LogOn()”弹出登录对话框                  对函数不清楚的  你可以在帮助文档里面查看

网友D(2011-06-06):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做一个登录按钮和退出的按钮,用函数LOGON和LOGOFF

网友E:
用户运行期限是对各级用户进行权限设置的,具体的方法是点击菜单栏上面的工具-用户权限管理,并设置用户和密码。设置完成后,在按钮的下面写脚本,if !logon()=0 then  执行下一条命令

网友F:
也学习一下,以后可能还用的到!

网友G:
该权限用法必须对应权限用户登录后,才可以对该构件操作,否则不可以。

网友H(2011-07-14):
查看帮助,你会了解的更清楚

网友I:
对于这个也有点迷糊,学习了!~~~

网友J:
首先创建一个登入按钮 、脚本写上!LogOn()  然后才能做后面的操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用户运行期限是对各级用户进行权限设置的,具体的方法是点击菜单栏上面的工具-用户权限管理,并设置用户和密码。设置完成后,在按钮的下面写脚本,if !logon()=0 then  执行下一条命令

要写画面函数的

网友L(2012-02-13):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大家说的,能不能详细聊一下啊?我是新手,麻烦哪位高手加我QQ87567467详细聊。谢谢

网友M:
想具体了解函数的使用,可以参考软件帮助文档。

网友N:
你没有登录管理员权限当然不能使用!使用函数!logon()登录即可使用!官网下载中心有样例!

网友O(2012-03-15):
楼主将按钮权限设置为“管理员”了,说明只有“管理员”才有权限操作这个按钮啊。你运行起来之后还没登录呢,肯定是没权限操作这个按钮。方法很简单啊,做一个登录按钮(!LogOn)和一个退出按钮(!LogOff),运行时先执行一下登录按钮(!LogOn),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进去,之后再操作“管理员”权限的按钮就木有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