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台达屏如何把$21到$121之间的数据保存到U盘中?然后在计算机中打开查看?

楼主(2009-12-03):
我用台达屏如何把$21到$121之间的数据保存到U盘中?然后在计算机中打开查看?

如果能实现,存盘的格式是什么?

我的思路是用计算机的打印机来查看并打印数据。

网友A:
可以通过历史数据表 把以上两个数据存在U盘里,存的格式是CSV文档,可以直接用excel打开,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ftp.delta.com.cn/delta-hmi

里面的视频教程》数据存储。呵呵 以上网站是需要账号和密码的

账号 20024d

密码 dow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