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压无功补偿柜功率因数为负值

楼主(2009-12-03):
中铁某工地,负载主要为桩机,采用低压无功补偿装置,控制器采用指月JKG-10无功自动控制器,但其显示的功率因数为-0.98,故无法自动投切,而在供电局的高压计量系统里则显示功率因数为0.65,这是为什么?要说明的一点是补偿控制器是完好的.

网友A:
不开无功补偿,开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B:
你是低压测的测量,高压还包含变压器、空载在里面呢.建议高压计量低压补偿.

QQ51882139

楼主:
谢谢前辈们!开功率为0.6左右的

网友C:
电容器是多大的?估计是过补偿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因为互感器被击穿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