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TEP7 DB块中如何定义数组(array)类型的数据

楼主(2009-12-03):
西门子的资料上说可以定义数组(array)类型的数据,但是在DB块中的类型一栏中如果输入ARRAY会显示红色的错误提示,ARRAY【1,4】等格式也不行。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你需要填入Array[a..b],同时需要指定数组的数据类型,类似于下图。
Regards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悬赏分已经送出,请查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