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3线制,4线制热电阻的区别?

楼主(2009-12-03):
        它们所以有这样的分别,主要与应用有关。要提醒一下的是,现在文献上常见的形式是讲热电阻时还把它记成RTD,但一般不会关联地说明,请留意,到时别以为它是什么新鲜玩意。一般2线制用于近距离测量;3线制用于远距离测量,主要是为了克服线路电阻和干扰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种4线的热电阻,是为了更高精度测量而提出来的。使用上主要是给感温电阻驱动以一个电流,然后再测量它的电压来提高测量精度和灵敏度。这种方法算是有源驱动的一种了。
与热电阻连接的检测设备(温控表、PLC输入等)都有四个接线端子。I+、I-、V+、V-。
其中,I+、I-端是为了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的电流,V+、V-是用来监测热电阻的电压变化,依次检测温度变化。
4线就是从热电阻两端引出4线,和4个端子连接。
3线就是引出3线,这需要检测设备方的I-\V-短接。
2线就使引出2线,这需要检测设备方的I-\V-、I+/V+短接。
测温原理都一样,只是接线区别。
应该说,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是否分开接线的问题。
2线,电流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合二为1,精度差。
3线,电流回路的参考位和电压测量回路的参考位为一条线。精度稍好。
4线,电路回路和电压测量回路独立分开,精度高,但费线。

网友A(2010-01-23):
不过有的4线热电阻是双热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过有的4线热电阻是双热电阻。

这是两个概念,双支热电阻不能叫4线制

网友A:
对:amanyzh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过有的4线热电阻是双热电阻。
内容的

这是两个概念,双支热电阻不能叫4线制

不好意思,谢谢指教

网友C(2010-08-30):
热电阻的线制主要是针对采集模块而言的。热电阻现场仅仅是一个阻值。2线制没有办法检测出线的电阻值,故精度很低。3线制通过桥路可以补偿线的阻值。4线制精度较高些。

网友D:
只要测量准确,管它几线制,我看应该出台一个规程,确定只有一种形式。省的以后维护及线路铺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