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与FX编程电缆是否通用?

楼主(2009-12-03):
如题:

手头上有条SC--09  的电缆在FX系列上用过,

今天有个Q系列的,看了看接口好像不一样,是需要另外购买么?

望各位过路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记得是不一样的

需要电缆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B:
这个是不能用的,FX是422的8针圆头口,Q是232的6针圆头口,Q的电缆型号是QC30R2

网友C:
当然是不可以的,两个是不一样的,用RS232 或USB

网友D:
不通用的,Q系列的,Q02H以上的,可以用普通的USB打印机线通讯。RS232口是6针的,FX系列是422协议,是8针的插头。

网友E:
Q的是另外的232电缆QC30R2

网友F:
不能通用的 两个圆头里的针脚是不一样的

网友G:
那个圆头好象中间有个9针接口,拔掉用9针的也许可以,我在A系列用过,Q系列用USB

网友H:
FX PLC用SC-09電纜,QPLC用QC-30R2電纜。

网友I:
USB-SC09 USB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USB/RS422 接口,通用于三菱 FX系列和A系列,带通信指示灯,通信距离达2公里, 长度3米/PCS ;

SC-09(黑色 )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RS232/RS422 接口,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通讯距离长,带指示灯,长度3米/PCS ;

USB-QC30R2 USB 接口的三菱 Q 系列 PLC 编程电缆,USB/RS232接口,电缆长度3 米/PCS.

USB-QC30R2 USB 接口的三菱 Q 系列 PLC 编程电缆,USB/RS232接口,电缆长度5 米/PCS

QC30R2 三菱Q系列PLC编程通讯电缆,RS232/RS232接口,3米/PCS

QC30R2 三菱Q系列PLC编程通讯电缆,RS232/RS232接口,5米/PCS

一个出口是RS422一个出口是RS232所以根本不能通用,上面这些你自己选吧!

网友J(2010-01-07):
算了,我发个图给你,你自己按上面的接发做吧。

这图可是我的原创,自己画的。

网友K(2010-03-12):
楼上的很专业,三菱的通讯线没必要买,自己做吧,很简单!

网友L:
自己做得怕信号不好,最好还是买台制的,或着是原产的,我这里是三菱的一级代理,有需要也可以联系我,电话15050226330  路德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