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G5变频器空载电流偏大请教

楼主(2009-12-03):
LG IG5变频器空载电流偏大,空载正常为2.0A,(此电机我用同功率的变频器测过)现为2.4-2.7来回变动!去掉电机运行变频器CUR监控0-1.0A来回跳动,怀疑电流检测元件有问题!但对IG5的原理不熟悉,不知检测元件在哪里?请高手指教!多谢了!

网友A:
主控板问题!你换一块主控板试试看!如需帮助电话13951131645

楼主:
多谢了!我先修一下主板再说吧!

网友B:
先修一下主板再说????怎么修。。。。

调空载电流就可以

网友C:
调空载电流就可以
.

空载电流可调吗?

楼主:
先换一下主板上的A788J吧!楼上的空载电流不稳,怎么调?请指教!

网友D:
A788J  你太牛了!!!你用的是隔山打牛的功夫

楼主:
我也有楼上的感觉,只是苦于没法下手,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先换换再说吧!电流检测到底为哪部分,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
换模块后试验OK!应该是模块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E(2010-01-08):
  我刚刚碰到一台IG5  3.7KW的机器  ,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变频器检测电流有18.7A   ,过两分钟就报过载, 都看不出电流是怎么检测的?还望大家帮忙!

网友F(2010-03-30):
晕,问问题的想知道那里的问题,回答问题的一通乱说,知道也不说,问问题的,把问题找出来后,也不说出来,也乱说一个点,这样算个屁交流,忽悠人

网友G(2012-11-04):
晚来的回复

我也曾经遇到过两例这个问题

ig5的变频器 检测电流元件是一个低压降电阻元件 在最下边一一层安装模块的板子上 的R1

ig5 变频器没有各相独立检测的霍尔传感器

检测电流值 是通过r1两边的电压比较运放放大 送回至cpu

一般 如果是3.7kw 或者4kw 这个电阻 是千分之五欧姆

变频器如果曾经因为电机短路等原因 造成大电流冲击等 这个电阻 很容易阻值变大

造成cpu采集到的 电压 和原件正常电压不符

结果显示为 电流超出正常值很多 cpu误报过电流 过载等故障

这是我亲自测试 得到的结果 不排除还有部分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