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上电不显示,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2009-12-04):
变频器上电后电容旁边的发光二极管亮,电容,IGBT,继电器及周边元件测得都试好的,,变压器也是好的,可就是继电器也不吸合,上电也不显示。请大家的经验看下。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啊,你可以量一下上电后的电压比如15v,5v,24v的输入端是否有电压???如果都没有的话就要查电源板的振荡回路了就是弱电控制回路,如果都有的话你就可以分开查他的电源板和主板的各路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