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9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12-04):
富士p9变频器75KW,闲置两年。再用时运行中出现Er3保护停机,能复位,即使不运行也出现此故障。求助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可能是CPU板问题,你试着换CPU试试

网友B:
再用时运行中出现Er3保护停机:主板是否尘多,生锈?清理一下试

楼主:
谢谢李老师指教!问题是机器已经运行了两天了,打开机器主板不脏,也没有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