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OPC服务器中变量的类型

楼主(2009-12-04):
我研究一下OPC协议2.0,但里面没有可以读到OPC变量类型的函数,用OPCDataAuto.dll读时用那些像是可以读取的也不行,都试了很多次了。不知道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不!!

网友A:
读到的是变体变量,变体中有变体类型,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到的是变体变量,变体中有变体类型,就这么简单

就是想读的是在OPC服务器上的类型,各个服务器上的类型定义并不相同,比如想读LDO这种的,在获取的OPC对象中,并不能访问到,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2010-07-03):
使用C#的反射可以获取数据类型。

网友C:
专业OPC

http://acselec.uni86.net/
徐工 :13088853275
QQ: 422690987

网友D(2010-10-0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读到的是变体变量,变体中有变体类型,就这么简单

就是想读的是在OPC服务器上的类型,各个服务器上的类型定义并不相同,比如想读LDO这种的,在获取的OPC对象中,并不能访问到,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