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2X374BSA故障

楼主(2009-12-04):
以前是面板控制,因工作环境恶劣,面板上按键被按坏,又买不到面板,被迫退出,改为外接按钮和电位器控制,已运行数月.

今日出现这种故障:将电位器逆时针旋到底,起动后,面板显示有8Hz左右输出,顺时针旋到底,只能输出32Hz左右,导致车速偏慢.把电位器引线撤掉,不给定信号,起动时仍有8Hz输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另找一块面板作控制,能正常运行.

今天,其用电位器控制时无信号输出变为16Hz,估计是模拟部分运放损坏.

只好用面板控制.待不用时撤下再修.

网友A:
多少KW的变频器,我这有二手的!我的电话1395113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