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楼主(2009-12-05):
西门子s7 200 的DI/DO  电压 电流输出的范围多大?

网友A:
西门子输入电压是24V  输出电压是220V  没有记错的话 因该是这样   呵呵

网友B:
它的DI/DO,DI是DC24V,电流是几个mA(4mA),能驱动里边的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DO的就不一样了,继电器型的是电压是继电器所能接受的电压,可以是AC220V,电流是2A,电压晶体管的是DC24,电流0.75A。电流大小和所用电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