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马达驱动器ERR.40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05):
各位大虾:

        哥最近用一松下伺服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

        但接上电源后就出现ERR.40的报警信息,

        怎么搞都搞不定啊?各位help me,please!

网友A:
好像是绝对值编码器没有清零哦。

楼主:
我也知道是绝对值编码器未清零,请问怎么清零???

网友B(2016-04-05):
回复内容:搞明白怎么弄没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控制面板操作不了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是绝对值编码器未清零,请问怎么清零???

网友C(2021-08-09):
现在就教大家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如何处理

      1.     打开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Panaterm专用软件。

2.     点击报警,查看信息为40.0,绝对式系统停机异常保护,

3.     此时点击报警清除按钮是无法消除报警的,

4.     需要打开监视器,找到编码器数据栏,单击清除多圈数据

5.     这个时候会弹出对话框,点击执行就可以啦

6.     接下来我们清除警告,此时会显示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27.1 绝对式清零异常保护

7.     我们只需要重新上电,报警就会解除,报警信息里显示正常,我们愉快的运行啦

消息 (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