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740变频器报E.0C1故障

楼主(2009-12-05):
本人遇到一台F740变频器报E.0C1,原因有几种

网友A:
原因有多种 驱动不正常 检测不正常 模块坏 主控板坏都会引起报此故障!我可以修好 只需发驱动板和控制板就可以了

价格低 速度快 需要帮助电话联系18921263799 13812126331王

网友B(2010-01-30):
F740的变频器频率有显示,无输出,请教大侠,是哪里问题

网友C:
请仔细检查驱动板,主板没有问题的。

网友D:
F740的变频器频率有显示,无输出  主板坏  13056660695

网友E(2018-08-27):
有没有图呢

网友F:
三菱变频器OC报警情况

1,驱动电路问题

2,模块损坏

3,电流检测电路

4,主板坏

主板坏的几率最小,基本上是前面两种情况出现报警

需要维修A500系列;A700系列;F700系列;A800系列

请联系13386559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