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DOP-AS38BSTD与CP1H PLC相关问题

楼主(2009-12-05):
CP1H的内部继电器地地址为:1200.01,用DOP-AS38BSTD人机介面做一个按钮,按钮的读写地址应当如何设定?

与CP1H通信时,应选用哪一个通信协议?

人机介面的时钟、日历可否用PLC中的时钟日历地址,应当如何设定?

如有相关的工程案例,请发至我的邮箱,climbgobo@yahoo.com.cn

谢!!!

网友A:
以上地址直接写120001就行  其中后面两位代表bit   与cp1h选择cj1驱动

人机内部本身有自己的时钟和日历,如果想用plc的时钟日历也可以,把plc的时钟日历先读入到plc内部寄存器 然后在人机上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