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六根线的步进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09-12-05):
前天收拾车间,找出两个步进电机,标牌损坏,只看出力矩是80KG/CM,步距角0.75,起动频率1500,没有看到电压电流信息,此电机六根线,三根银色的,三根深灰色,直径大约80MM,长度约150MM,重量约4KG,输出轴约20MM,网上有人说是两相六线,有人说是三相六线,有人说是四相六线,请大家帮看一下,怎么确定电压电流,怎么接线,配什么样的驱动器呢?谢谢。

网友A:
两相六线,四相六线???有吗?

网友B:
两相六线,四相六线???有吗?
有的两相电机把线圈中间也接出来,就是6根线了.

可以量一下这6根线的内部连接情况,如果是两两相通,就是三相电机,这个电机应该是三相的.至于电流与电压的具体规格,电流还可以从小到大,根据发热情况来试,电压就只能猜了.

网友C:
量下电阻不就行了。。。估计是30千瓦电机,用星三角接法。先用万能表量电机电阻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六根线是两两相通的,共三组。

楼主:
很巧合,刚刚查到一些东西,能够互相印证,但是不敢肯定,是常州宝马集团生产的,型号是110bf003,电压DC80V,电流6A,转矩80KG/CM,叫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过去用的很多,现在己被淘汰,常州还有一些工厂在生产,现在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机性能怎么样,是不是爱丢步。

网友D:
3楼的朋友搞错了,楼主问的是步进电机,怎么来个30千瓦、星三角接法?

网友E:
你要做什么呢?

只是玩玩的话就不要谈什么性能了.

要是做东东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对这个电机我己经放弃了,多谢以上几位朋友的回答,起码通过这个电机,对步进电机的认识提高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