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显示过电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05):
变频器故障显示过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有三种原因,1,变频器输入电压高。 2,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出故障。3,电机被拖动发电。

网友B:
电机被拖动发电,可用放电电阻

网友C: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