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大马拉小车吗?

楼主(2009-12-05):
公司有一铣字机,用的是180W的4级普通电机,额定转速1480转/分钟。现在想把转速降低到150转/分钟以下。领导要我用变频,可是又不想买新的,现手头有个3.7KW的变频器,是不是不能用呀?还有,这个转速要是调到150转以下,那频率就要在5HZ以下,这样是不是也行不通,好象有资料说,变频调速的合理范围是在5HZ以上,是吗?这样就算是配了功率相当的变频器,是不是因为转速太低也会有烧毁变频器或者电机的危险?

求教高手

网友A:
不会坏的,3.7也不算很大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拖动电机的功率,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但是很少有变频器能设置在180W的。180W的功率不是重负载,你可以设置在变频器能设置的最小功率。重负载的情况下,如果设置的功率比实际应用的电机功率大好多,容易烧坏电动机。

网友C:
3.7KW变频带180W电机,变频保护电流值要设好否则电机烧了变频才会保护跳闸,另外低速运行电机自身冷却问题要考虑,变频低频率转矩提升也要和电机发热的矛盾综合考虑.

网友D:
用是可以用的,同意winter938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E:
那干脆加上个1:10减速比的减速机得了,转速正好在150rpm以下,扭矩也还可以满足

楼主:
已经是1比3的皮带轮了,要求大皮带轮这边50转以下,180W的电机,要是1比30的皮带轮,太恐怖了吧

网友F:
楼主就只知道变频器,怎么就不知道减速机,一台180W的减速电机也就500元(含电机),而一台变频就是1000元。况且变频在低速段的性能不好,尤其是你的5HZ速度。此外皮带轮的减速比最大也只能达到1:7。以下是减速机厂的网址:

http://www.lanba.net/

网友G:
可以,将减速比加大可以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网友H: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

楼主:
多谢8楼yjig朋友,意见很好,很宝贵

可这个设备,以后还是要换回高速的。公司不舍得花钱,就想开发利用现有的东西

网友F:
既然楼主不肯花钱,一心就想用变频,那就试一下,变频没那么娇,电机也不可能在1小时内就烧毁。

试的时候,请务必注意电流,注意电机的温度,只要电流不超,温度不超就能用。

如果连续两小时内,电机的温度都正常,那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