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LG-PLC指令用法对吗?

楼主(2009-12-05):
不熟悉LG的PLC,与三菱相比,感觉到比三菱的麻烦多了,说难吧,也算不上,说明书介绍的特别差,怎么也找不到相对应的指令。

本人想求教两个问题:

1、与三菱相对应的M8000是否F010?

2、批量复位是否:FMOV   0000   C000   003?是否相当于ZRST    C0   C2?还有更简捷的指令吗?

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去三菱专栏问吧

网友B:
菱相对应的M8000是F010

第二个要看看手册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euro2008师傅!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MXB,本人前几天刚买了你的LG-PLC,使用情况良好,谢谢!

网友C:
两条好像都对啊 !  可以达到效果啊

网友C(2010-01-30):
功能上应该上一样的!  上面说的是把0传输到C0-C3中  等于复位

下面那个是三菱的区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