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E 9030PLC与上位机通讯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9-12-05):
现在我准备用组态软件点对点监测下面9030PLC的数据,线为485的,组态软件支持SNP协议,请问下面直接连接到电源模块上面15针的口能不能读取数据?如果这个口可以的话下面PLC除了设置SNP ID以外还需要设置些什么东西?忘高手指教

网友A:
能,没有问题。不需要其他特别的设置

网友B(2018-03-06):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C:
触摸屏profic GP2500系列 与GE-9030通讯不上 通讯格式8 1 偶校验 19200  还需要设置那里?

网友D(2018-04-08):
我现在也在为这个PLC换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