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09-12-06):
本人用235模块接收4-20mA电流,接收到的电流基本是稳定的,可到了step7里的piw值确上下晃动的厉害,无法显示正确的值,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呢?

网友B: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电磁干扰造成。

给PLC的电源或本控制柜的电源加个滤波器。还要看看接线是不是好,接地是不是良好。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们这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建议你测量一下PLC柜的接地电阻

楼主:
其实楼上说的我都试过了,还是谢谢各位的回答。

PLC柜的接地电阻怎样侧,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D:
仪表进行等电位处理就会好的

网友D:
如有图纸发来看看.QQ404279377

网友E:
我认为接线问题!你检查你的接线吧!

网友F:
程序里也要做数字滤波会改善不少

网友G:
我遇到过,很好解决,共地就可以了,它们的点位可能不一样才导致的。

网友H:
可能是传感器的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