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故障

楼主(2009-12-06):
富士触摸屏出现Scree No. Error 故障是仕么原因.    另外触摸屏上的电池是起仕么作用的. 拔掉后换电池是否原来里面的程蓄也没有了.

网友A:
检查该错误指定的屏幕中组态的错误。

电池的作用是保存SRAM中的数据,电池拔除后3分钟内,可保留数据,3分钟后,SRAM中数据丢失。

电池与你的项目文件无关。

Regards

楼主:
对:yuanle 关于检查该错误指定的屏幕中组态的错误。

电池的作用是保存SRAM中的数据,电池拔除后3分钟内,可保留数据,3分钟后,SRAM中数据丢失。

电池与你的项目文件无关。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说明书讲该故障的内容是接收画面的号码没被设定。
对策是通过PLC命令要显示的画面没被登录。确认PLC内存的数据

看不懂。另外该故障出现时是否界面没图象。(拔掉网线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