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编码器信号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12-06):
请教下  伺服编码器输出的六组信号  A B Z U V W

伺服电机都是怎么应用的啊

就是都用这些信号做什么功能用啊

楼主:
晕死   怎么放在编码器区和电机区没人知道么 还是我发的区域不对啊

网友A:
见过伺服编码器输出的信号 有这些标识的A+ B +Z +A -B -Z-

就没有见过有U V W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啊?

说详细点啊

楼主:
就是和电机磁极对数一致的。好像各种品牌的都有。这个要看伺服电机那边怎么用了。

网友B:
A B Z 应该是编码器输出线     U V W 是伺服电机的输入线.

网友C(2010-01-11):
 A B Z 是编码器输出线

按照工作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两类.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示位移的大小.绝对式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对应一个确定的数字码,因此它的示值只与测量的起始和终止位置有关,而与测量的中间过程无关

U V W 是霍尔信号线

霍尔式转速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的原理制成的。霍尔效应是指在一个矩形半导体薄片上有一电流通过,此时如有一磁场也作用于该半导体材料上,则在垂直于电流方向的半导体两端,会产生一个很小的电压,该电压就称为霍尔电压。当磁性材料制成的传感器转子上的凸齿交替经过永久磁铁的空隙时,就会有一个变化的磁场作用于霍尔元件(半导体材料)上,使霍尔电压产生脉冲信号。根据所产生的脉冲数目即可检测转速。

楼主(2010-04-26):
OK   谢谢了    南京雪曼    不过还是没理解UVW

ABZ是编码器产生的脉冲数信号   UVW也是编码器产生的啊(至少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如此)

按你所说UVW应该是经过霍尔传感器后产生的脉冲信号

???糊涂了

网友D(2010-10-22):
利用编码器的脉冲输出也可以来驱动电机的。应用A。B 相脉冲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