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plc如何编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09-12-06):
松下plc如何编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我学用松下FP0-16 plc编步进电机驱动程序,用向导编程式能让步进电机正反转,调速,点动都可以,就是编不出能让步进电机按不同的设定距离自动移动和两个步进电机驱动的X,Y运动平台按设定点位动。
用向导编出的程序,前面一步启动完成后如何自动触发下一步启动?
比如用X0启动Y0输出3000个正转脉冲后,用什么指令自动启动下一步输出600个反向脉冲?或者如何自动启Y1输出600个正转脉冲?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最好能给个示例讲解,我的邮箱:hualianlw@163.com
问题补充:就是驱动有点像喷墨打印机打印字时的运动模式?,,多谢高人点拨 急求各位指点

网友A:
你所说的“两个步进电机驱动的X,Y运动平台按设定点位动”在FP0中只能到目的点,而不能做什么“直线插补”的功能,至于“前面一步启动完成后如何自动触发下一步启动”你可以用R903A或R903B来实现。因此喷墨打印机打印字时的运动模式是不太好实现的。

楼主:
谢谢指点,请问有没有便于理解特殊指令和特殊内部继电器的相关说明

网友B:
请问高手:松下GT01与GT10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价格绝对优惠★
特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屏下载线 ,总线连接器,文本显示器,CP5611卡需要的话可以进本店铺看看。
如果觉得价格贵可以联系本人,一定让你买到你满意的产品。
实体店铺:上海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88号塞格电子市场1C21

网友D:
松下一级代理商 QQ:11536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