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做主站和组态连不上

楼主(2009-12-06):
我用的PLC是K7M-K120S的,想用做主站和亚控的组态王6.53通讯,用的是lg的专用协议,开始用的是plc里的内置RS-485通讯,连接器件是无源的485转232,测试的时候老是显示“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请确认通讯参数”,参数的设置没问题,波特率、校验码等都设好了;后来就用G7L-CUEC与其通讯,拨码开关也相应的调了,还是不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哪儿做错了?

楼主:
我上述的问题是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A(2010-10-19):
在组态王里面选择LOAD的串口,参数设为38400 1 无 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通讯的

2 3 5

4 7 5都可以通讯

网友C:
如果是用23脚的话波特率只要是38400好象

网友D(2011-07-23):
h呵呵 二楼说的没有错 很好用的

网友E:
也是为此老郁闷了,咋别人都好用,到我这里就卡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