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LC和组态,买什么样的笔记本好?

楼主(2009-12-06):
我今年刚参加工作。想买一台笔记本用于学习西门子PLC和组态软件(以后也可能学其他PLC),
我平时几乎不打什么游戏,有时看看电影。
首先考虑性能,价格高一点也可以。

学生本,家用本,商务本,不知道选哪一种好?
请做工控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能给出笔记本的型号就更好了。
想最近两年出来的,已经停产多年的机型就不用说了。

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最近几年的本,那就的买联想的了,带个串口.

网友B:
建议去买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推荐 戴尔D620或者D630系列 目前在淘宝网上可以买到  前个月我买了3台 D620  每台3300RMB  呵呵找了很久都米找到带串口的笔记本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lzy7510@126.com

网友C(2010-01-09):
现在的笔记本大多都不带串口,我的一台联想的昭阳系列商用机是带串口的,现在好像也坏掉了,这个不是关键,你买一个USB转串口就解决了,现在笔记本便宜,一般的配置就可以了,个人感觉HP的散热不好,DELL的不清楚,我见到的工控调试人员很少有用联想本的

网友C:
你买过来学PLC和组态软件的话,vista系统对你来说没什么用,你要卸掉装XP的

网友D:
现在只要市场上卖的都可以。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原来用 DELL 的D630 ,A面和D 面都是铝镁合金的,很结实,2岁的小孩可以站在上面(一次不小心,本本放在床上,我家宝宝站到了上面),小工具放到包里很放心。我的还三年上门服务,一年意外保,可惜两口子打架被老婆咋得变了形(砸了三次,还未粉碎)。总的说来还不错,带串口,样子有点土,不过已经退市了。

现在用 联想昭阳 E43A ,全黑,很有IBM 的感觉。内部做工不错,好像有防滚架(上次联想工程师上门维修,我没看得太清楚),不过就是外壳是 ABS 的,不太坚固,按A面液晶屏有水波纹,其它还行,也带串口,我的也带三年上门。

买 昭阳  K43系列就好,是铝镁合金的 A 面。

网友F:
个人意见,戴尔相对好一些,适合工控行业使用

网友G:
DELL现场调试很好的  皮实耐用  虽然我是HP的

网友H:
dell  的D630就很好用,价钱不高,性价比高

 Dell是专业的现场调试用的本,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