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关于STEP7的安装

楼主(2009-12-06):
安装西门子STEP7软件时如果没有安装授权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不会影响软件的正常使用,比如还能否向PLC下载程序。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S7的授权网上很多的,随便找一个装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的授权网上很多的,随便找一个装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C:
从Step7 V5.3开始,没有安装授权的情况下,系统自动安装14天试用授权,过期后,将不能使用软件,V5.3以下版本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每30分钟弹出提示授权窗口,不影响使用。

Regards